请问!新新人是那翼龙慢机学飞好还是运动机好

楼主(2005-07-16):
新新人是那翼龙慢机学飞好还是运动机好另外在那能买到便宜的空机版的慢机或运动机,应该在多少钱?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最好是3通道的慢机入门容易,等你技术好了,想飞别的也不会只满足于4通道翼龙了!有很多人在卖的,你问下吧!200-250都很正常!

网友:
唉,4通的翼龙太难飞了,我后悔死了。。。

网友:
买四通机另配三通的机翼,飞熟了上四通的机翼,翼龙飞烂了,拆下四通的设备飞别的。
机身上艾特自家的网站联系购买,二百多。

网友:
又是一个想遁入“龙”门的。

网友:
tomye  在 2005-7-16 11:13 PM 发表:

唉,4通的翼龙太难飞了,我后悔死了。。。

呵呵,当初我不是告诉过你嘛!谁让你不相信我啊!慢慢来,应该也很好飞的!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7-16 11:17 PM 发表:

买四通机另配三通的机翼,飞熟了上四通的机翼,翼龙飞烂了,拆下四通的设备飞别的。
机身上艾特自家的网站联系购买,二百多。

这样的想法是不错,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好!我认为就买3通道翼龙就可以了,等翼龙飞烂了,你一定会再买别的飞机的,何必一来就买4通道的翼龙呢!比3通道的贵不说,还没有3通道的容易上手!大家说呢!

[ Last edited by bs98136 on 2005-7-17 at 00:38 ]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

楼主:
我买个机身在配舵机连接接受能达到多少钱?

网友:
bs98136  在 2005-7-17 12:37 AM 发表:

这样的想法是不错,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好!我认为就买3通道翼龙就可以了,等翼龙飞烂了,你一定会再买别的飞机的,何必一来就买4通道的翼龙呢!比3通道的贵不说,还没有3通道的容易上手!大家说呢!

[ Last edited ...

我说买四通整机在加上三通机翼这方法妙啊!

1.没亲自试过,但四通配三通机翼应该和三通一样好飞,因为从气动性能来说,三通和四通最大的区别就是机翼。
2.四通的多两个舵机,多一个通道,舵机更轻,价格大约多130元,也不算贵了。尤其是和先买三通后买四通的方案相比,买四通加三通机翼是天才的想法。

我当时就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方案。现在都玩过了,知道可以这样做了。

网友:
bs98136  在 2005-7-17 00:37 发表:

这样的想法是不错,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好!我认为就买3通道翼龙就可以了,等翼龙飞烂了,你一定会再买别的飞机的,何必一来就买4通道的翼龙呢!比3通道的贵不说,还没有3通道的容易上手!大家说呢!

[ Last edited ...

这个我赞成

慢速机飞熟了再决定换什么机子。

那时候合适的电动练习机大把了,都比四通翼龙好飞

网友:
我把四通翼龙的副翼固定,舵机取掉,当三通飞,飞行速度快,飞不高,电机很温度很高,不好控制。看来换三通的机翼是个好办法,准备试试。

网友:
ALJ  在 2005-7-18 08:46 AM 发表:

我把四通翼龙的副翼固定,舵机取掉,当三通飞,飞行速度快,飞不高,电机很温度很高,不好控制。看来换三通的机翼是个好办法,准备试试。

用方向舵转向效率低....
大风天会失效...

网友:
ALJ  在 2005-7-18 08:46 AM 发表:

我把四通翼龙的副翼固定,舵机取掉,当三通飞,飞行速度快,飞不高,电机很温度很高,不好控制。看来换三通的机翼是个好办法,准备试试。

去掉副翼没什么意义吧~~~翼形在那里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