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用手机充电器给锂聚充电吗?

楼主(2005-07-16):
手机旅行充电器是给3.7V的手机电池充电的.单只锂聚也是3.7,如果用来充1000MAH左右小容量的单只锂聚不知行不行呢?

楼主:
我量过,充满手机电池(充电红灯停闪,饱和绿灯亮)时并在电池两端的输出电压是4V.

网友:
如果你有时间等的话就可以!

楼主:
十个钟头充一节行不?

楼主:
stwu  在 2005-7-17 01:14 AM 发表:

可以的

我们不以跑船为职业,这就够了.两只手机充电器才二三十快钱,7.4V锂聚两节分开同时充,比300多一台的平衡充划算.
在电池组里有多少节锂聚就买多少只手机充电器,充电器全部插到电线板上,同时独立充,这不就是平衡充啦,这种充法可能要自己拼接电池组,每节锂聚都预留两根专门充电的电线.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7-17 at 12:44 ]

网友:
手机电池也是3.6V的锂电池啊,可以充啊!不过时间会久点,充电电流小。用几个就能DIY成平衡充了,又便宜实用

楼主:
可是一下子在电池组里接入几只充电器的输出端,不知会不会互相干扰呢?

网友:
完全可以用

网友:
K100  在 2005-7-17 20:47 发表:

可是一下子在电池组里接入几只充电器的输出端,不知会不会互相干扰呢?

不会,因为构不成回路

网友:
不行,理离子充电器电流不稳

网友(2005-09-03):
好,,,,支持使用新点子...建议稍微调整一下输出电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