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晃动问题

楼主(2005-07-16):
电池充沛情况下出飞现悬停及航线时尾竿上下晃动,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象在论坛中有过介绍,怎么样的晃动就有可能飞机的哪个部分有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安装时注意横轴内的减震橡胶圈是否失效,那个部位最好上点油。

网友:
横轴内的减震橡胶圈上得太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试下放松一点

网友:
哪一个部位,能否上图指点一下?

网友:
newer  在 2005-7-16 11:25 PM 发表:

横轴内的减震橡胶圈上得太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试下放松一点

同意!应该是横轴橡胶垫圈的松紧度问题!

楼主:
调整了横轴胶圈,得到了很好改善,但不知道横轴橡胶垫圈的松紧度调到什么状态下合适,太松会有什么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