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首飞(折腾两小时为了一个舵机)

楼主(2005-07-16):
下午去香蜜湖跟飞友们聚会newer,ciffman,powerpan,还有几名不知姓名的飞友
到了之后 飞友们建议先加上训练架
结果尾桨没反应飞机原地乱转
各位飞友便帮着想办法
遥控器上调陀螺仪上调发现好像REC-500陀螺没反应
一位飞友(对不起 忙得忘问你的名字了)借了个PG03给我,结果还是时灵时不灵
把舵盘上的球头往外调了还是不行
几个飞友帮着忙折腾了近两个小时  在调尾舵连杆时才发现是亚拓的尾舵机不对劲 好像卡住了
powerpan借了个E-sky的尾舵机给我,终于飞起来了

换上E-sky的舵机

再把REC-500陀螺换回来也能飞了

但回家后把亚拓的尾舵机接在E-sky上试了试 很灵活(原来E-sky的舵机抖动得厉害) 只是有种像金属一样的喀喀声

各位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另外REC-500该怎么设置(现在还没有锁头)

网友:
RCE-500的陀螺仪设置前面的贴有很多的介绍了
你可以翻看一下
9X上面在GYRO SENS菜单下
可以设置成INH、RUDD D/R、AUTO 3项
你切换到AUTO选项后面的百分比就是感度调整了
50以上为锁头状态
50以下为飞锁头状态

亚拓的6G舵机一般没有问题
不过不能在未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扮动舵盘
这样很容易将里面的齿轮给打坏
如果是咔咔的声音应该是齿轮的齿给搞坏了
你可以更换6G舵机齿轮修理包试试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7-16 at 23:42 ]

网友:
搞到天都黑!不过飞起来就太好了!rec-500可以问亚拓版的蓝色机械鸟版主,他肯定可以帮到你的。对了,我们正在做个模友通信录,本地的模友方便的话给我或cliffman发短信留下联系资料。谢谢!

楼主:
newer  在 2005-7-16 11:43 PM 发表:

搞到天都黑!不过飞起来就太好了!rec-500可以问亚拓版的蓝色机械鸟版主,他肯定可以帮到你的。对了,我们正在做个模友通信录,本地的模友方便的话给我或cliffman发短信留下联系资料。谢谢!

powerpany一直陪我们搞到天黑才回!!!
第二块电池是在天上飞完的,爽!!!!
450XL不愧是好机机,与雷鸟,ESKY不可同日而语.
我的联系方式已发给你了!

网友:
您好,一般亚拓舵机出厂时候不会坏,但是也不能排除万一,如果您的舵机在打开包装前已经齿轮坏了我们会免费提供您一包6G舵机齿轮修理包,您可以自行更换,也可以寄回上海我们帮您进行更换,为此给您带来的麻烦还请见谅,再次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

上海鸿飞模型

网友:
楼主的450飞起来了!

网友:
楼主,亚拓450要多少钱,有空机卖吗

楼主:
我爱宝马  在 2005-7-17 09:59 AM 发表:

楼主,亚拓450要多少钱,有空机卖吗

我买的是飞鸿的共享版,1999!
空机应该有卖,你问问飞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