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使用的发动机寿命是多长时间?

楼主(2005-07-17):
据说是200个小时左右,不知道大家有没统计过?

网友(2006-05-24):
这个啊,要看保养的怎么样了,据说短的只有80个小时(甲醇机),有些用的好的,会保养的,用了1年多还能用,好像听说汽油机比较耐用点。

网友:
200各个小时的寿命意思就是说200小时后就彻底不能用了吗?

网友(2006-07-08):
连续使用200小时。

网友:
应该是累计200小时吧,连续哪个受得了

网友:
几十个小时吧`````````

网友(2006-08-22):
我听说是20个小时左右吧

你们的发动机是不火星进口的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国产三叶寿命为70-80小时(官方)
实际上,如果保养得当,用到120小时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国产三叶寿命为70-80小时(官方)
实际上,如果保养得当,用到120小时应该不是问题。

累计? 使用成品油?

网友B(2006-11-01):
成品油也是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油也是调出来的

很赞同上面这句话, 长期保持贫油和副油状态发动机寿命是会相差悬殊的.--要长期处于微副油状态,不然太副油了又找不到"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