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玩汽油船的帮一下忙!!!!!!!!!

楼主(2005-07-17):
我的船岸上调的怠速和高速都很好.就是一放到水里就不行了.在水里调也调不出来.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船平放在水里转速就低,只要将船稍微提起一点就明显好转,不知道为什麽

网友A:
是不是发动机有问题呀(漏气)换套环试试

网友B:
说明发动机扭力降低了
有可能拉了缸 里面漏气
火花塞点火差了
进气不足
冷却不够 温度高了
点火时间

网友C:
"我的船岸上调的怠速和高速都很好.就是一放到水里就不行了.'
这可要看你的汽油机动力和螺旋浆是否配合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船平放在水里转速就低,只要将船稍微提起一点就明显好转,不知道为什麽'.
船在岸上是没有负荷的,可在水里就不同了.通常没有带离合汽油机要比有带离合汽油机怠速高一点

网友D:
本来觉得是配桨的问题,但是奇怪,既然后在水里,怎么会提起来一点就会快呢?
理论上这么短的距离,水压的阻力不会增加那么大啊!
检查你的桨和发动机吧!

楼主:
先用70多毫米的浆,后用的64MM的浆,都是一个毛病

网友C:
你可上些船图片让大家看看
如你船有多大?
用的是什么动力?
装配如何?
大家都不了解
又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