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什么遥控失控过

楼主(2005-07-17):
大家把自己用过的遥控遇到的问题说说

让我们这些新手少教点学费

网友:
接收机你要十分认真的做好保护措施,我的六通接收就是因为用在车上撞过几次,后来用到飞机上就累我炸机,后来才发觉接收距离短。

网友:
查一下晶体,容易撞坏

网友:
t4vf 辉胜6通微收 gws 4g接受,
还没失过控呢
摔飞机都是别的原因

[ Last edited by 唐山大兄 on 2005-7-17 at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