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事在家做混控

楼主(2005-07-17):
我用的是PIC16F84A做的,成本有点高。过段时间改改程序用12C509试试。
做好后,我也能架飞翼玩玩。

网友:
支持,弄出来造福模友。

网友:
j10  在 2005-7-17 09:56 AM 发表:

我用的是PIC16F84A做的,成本有点高。过段时间改改程序用12C509试试。
做好后,我也能架飞翼玩玩。

支持!做好了,价格合适质量可靠,我们采购

网友:
请教如何给4VF 加第 5 比例通道和混控?
现在买的 4VF 最多可以加几个通道?

4VF 和 新的振华哪个好点?

楼主:
啊睢  在 2005-7-17 07:37 PM 发表:

请教如何给4VF 加第 5 比例通道和混控?
现在买的 4VF 最多可以加几个通道?

4VF 和 新的振华哪个好点?

新的振华不清楚,反正以前的已经把名声搞臭了。保险点还是用4VF吧,不管怎么样这款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都认为不错。4vf改5通找旧贴....

网友:
在蚂蚁模型的网站上有教你如何改/

网友:
我自己生产了大把的混控,用来配飞机。还是飞翼专用的小舵量的。

网友:
易飞的混控配飞翼非常好用,舵量小,不用在发射机上搞大小动了。支持一下。

网友:
易飞模型  在 2005-7-17 10:01 PM 发表:

我自己生产了大把的混控,用来配飞机。还是飞翼专用的小舵量的。

请问一下翼飞小舵量混控是什么意思?是指俯仰舵量大,差动舵量小的意思吗?
如果是的话请问单卖吗?短信报价给我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7-19 at 21:27 ]

网友(2005-10-21):
用16F84可以做到可调的吗?混合比例,大小舵量,16F84应该有多余的IO口,带掉电记忆,增加两个设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