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角飞翼都采用推进式动力吗?

楼主(2005-07-17):
我是新手,想做个飞翼玩,但是对推进式动力信心不足,主要考虑手指的安全

网友A:
你完全可以做成前拉动力的,而且前拉的优点很多。。。比如可以大迎角慢飞。。。

网友B:
前拉就要考虑动力系统的安全了……

楼主:
用螺旋桨保护器,我用过,效果不错

楼主:
大哥,俺没米,炸不起,还是少炸点吧

网友C:
前拉飞翼一般有单垂尾,最吸引的是可以吊机!

网友D:
后推就是不容易损坏动力系统.

网友E:
蹈海神剑
在 2005-7-18 14:12 发表:
大哥,俺没米,炸不起,还是少炸点吧
那就只能后推了
前拉飞翼炸动力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