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高接收机及飞达混控

楼主(2005-07-17):
请问飞高接收机插座每一通道的三根针的作用定义(电源、信号、地)?
以及飞达混控与接受机连接的两根控制线的插空定义?
怕与
舵机
连接时把接反了烧东西。

网友:
你查下本站的咨询栏目,有介绍如何使用飞达混控的介绍。

楼主:
飞达混控的线橙色线、红色线、棕色线哪根是信号线?哪根是电源+?哪根是电源-?
[ Last edited by ynjunlee on 2005-7-17 at 16:27 ]

网友A:
看图,飞高接收器从左到右:电源-、电源+、信号线。
飞达混控:棕色线是电源-、红色线是电源+、橙色线是信号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