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ZOOM400也收到了

楼主(2005-07-17):
我的ZOOM400也收到了,做工真的很不错,内地的厂家真的应该好好想他们学习,为广大模友生产出价格便宜,做工精良的模型.那一天的到来,也是模型普及之日.
现在的模型是一个怪循环.模型不普及,市场小,厂家的生产成本高,导致模型价格高,玩的人就更少,市场更小……如此下去,就没有几个人能玩得起模型了
国内的生产厂家就每有一家愿意去培育这个市场。
前几天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做鞋的商人去到非洲,非洲土著都是不穿鞋的,第一个商人非常失望的说:“完了,这里的人都不穿鞋,我的鞋肯定卖不出去了。”另一个商人却说:”这里真是太好了,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如果我教会他们穿鞋的话,我的鞋一定会供不应求的。”
不知道模型生产厂家看到这个故事会怎么想。

网友:
请问在哪买的呢?网上?

网友:
你是否买了Zoom 400 V2无刷版套装,有没有带电调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一架,能不能提供个网址?THS.

楼主:
就是在5IMX这里买的。

网友:
5iMX是全国独家代理商,厂家鼎立支持整机和配件供应,并且支持各项活动,例如正在举办的“Zoom 400激情高飞大比拼”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大家通过5iMX购买Zoom电直,放心品质和配件供应。厂家的新产品,都将第一时间透过5iMX告诉大家,未来的产品将是非常丰富的,值得期待!

网友:
dfly  在 2005-7-19 22:13 发表:

5iMX是全国独家代理商,厂家鼎立支持整机和配件供应,并且支持各项活动,例如正在举办的“Zoom 400激情高飞大比拼”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大家通过5iMX购买Zoom电直,放心品质和配件供应。 ...

请5imx也相应推出不同档次的外场紧急维修包,包括一些螺丝、易损件等!按照不同的使用场合,如悬停、航线、3D分别组合配件!

网友:
麻烦管理员将zoom400各连杆的长度参数告诉大家,以便大家调试和飞行调整!黑400已经公布了,我想zoom400不应该落后吧!!!
有了详细的参考数据,调机时才不走弯路,好飞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 Last edited by zzwei22 on 2005-7-20 at 08:59 ]

楼主:
买机子的人很多都是新手,好调也是他们选择机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希望商城能给出调整的方法、图片、参数等等。

网友:
Zoom 400的连杆长度在出厂前已经全部调试到位,所以没有调整连杆长度的这个安装步骤。简单化的安装流程,更精确的工厂校正,都是为了让玩家能够快捷的上手飞行。对原版Zoom 400而言,只要装上三颗舵机,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连杆长度调节就可以正常飞行了。会让用户感到麻烦的事情,厂家都代劳了。

网友:
dfly  在 2005-7-20 01:47 PM 发表:

Zoom 400的连杆长度在出厂前已经全部调试到位,所以没有调整连杆长度的这个安装步骤。简单化的安装流程,更精确的工厂校正,都是为了让玩家能够快捷的上手飞行。对原版Zoom 400而言,只要装上三颗舵机,不需要进行 ...

没有吧!我从商城买的400,水平尾翼不水平,尾桨不垂直,两个副翼L形传动件以及两个平衡翼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装上大桨,两个桨的角度不一样!主控制杆也不直,旋转起来,蹭在主轴上乱响!而且尾舵机安装架上的一个螺丝也给拧花了,安装工干吗用那么大的劲,弄的我到现在也没把它卸下来!!!
我想是不是在运输途中都颠移位了!!!由于近来比较忙,外加经验也不足,到现在我还没有顾得上调整,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调整!

[ Last edited by zzwei22 on 2005-7-21 at 11:11 ]

网友:
还望管理员尽快能够给出具体数据!不要让我们这些支持ZOOM的粉丝失望!!

网友:
我的运气没有你们的好,本来450XL玩得好好的,只是因配件太贵,飞着压力太大,又看网
上有模友把450都卖了买Z400,又有那么多老X都说400稳定,虽然商城配件贵了点,但黑鹰400
配件的确便宜,摔几次损失不大,拿来练手和DIY都好,于是前天400一到,将450的设备搬来ZO
OM400上,一试车,梦碎了,和XABO一样摇摇晃晃的,在客厅根本不敢起来,可我的450XL试车时
就在十多平方的客厅里起来了,仔细一看,用450的标准来说,是一部到处都在晃动的机器,推
左右舵的时候,舵机连杆都出去5MM了,大浆还没动,都被球头,关节"消化"了,球头松到不用
球头钳了,用一只手两个指头轻轻一偏就下来了,用商城送的车模帖纸后面一层可以插进球
头和万象节中间的间隙里面(有照片),有的松到万向节可以套到450的球头上.相反把黑鹰
400的万向节拿来套间隙还小一点.
    当然是一部DIY和学习的好机器,因为你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更换,加工,改进.就象买来一
辆老212,反正配件便宜,想怎样改都不心疼.只要你有多多的时间和耐心.
    一分钱一分货,相比之下,450的确值,就那一份详尽的安装说明和一气呵成的安装就值
500元.因制造工艺,精度太好,除了升级,没有DIY的余地了.
    本人无意贬低Z400,客观地说,比XABO要值,578的价钱也不后悔,但愿大家的400比我的
好,只是给要买400的模友点参考,要有DIY的准备和充分的耐心.

网友:
您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些扣子在生产安装时候误差QC问题。
我们已经把您遇到的问题反馈给了厂家,厂家很重视,并委托5iMX再寄一套球头扣给您。
如果还遇到其它方面的问题,欢迎随时告诉我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