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普及外转无刷简易安装架

楼主(2005-07-17):
飞小旋风不熟练,炸了几次,原来配的塑料安装架两个螺丝孔挂了,今天最上面的架子彻底断了,幸好机机没一点问题,才发现塑料安装架真脆弱,即使是塑料减速组也差不多一样脆弱吧。回来就DIY了一个简易安装架,不好看,还挺实用,可以用螺丝锁定在机头木条上,还有个副功能是助于散热,呵呵。

楼主:
另外问一下:我在电调保护开关关闭的情况下,插上电池和电调插头,插第二个的时候怎么还会冒火化?

网友:
配的什么电池什么桨?能吊不?

楼主:
ele 11.1V 1600ma 10C,9050桨,动力是足够吊了,只是我的技术很菜,吊不起来。

网友:
Sampson  在 2005-7-17 06:13 PM 发表:

另外问一下:我在电调保护开关关闭的情况下,插上电池和电调插头,插第二个的时候怎么还会冒火化?

接线的时候最好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