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弱点

楼主(2005-07-17):
今天装船调试时发现,电调开到最大值比起直连时转速和扭力还差很多呀,这样的话,在竞速项目中是不是应该还原到使用继电器呢?

网友:
只是你的电调不行罢了。

网友:
不论多好的电调都不可能比电池直接连上好,如果有明显的差别那你的电调就太差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电调的VMOSFET的用料了。

                你的电调是什么牌的?我以后就不用这个牌的电调了。

楼主:
奥迪配两通道遥控器用的电调。行不行还不太清楚,我还是第一次正式使用电调啊!

网友:
电调开到最大,调整管等于直通。上面的压降就看这个管子的导通电阻,如果管子没坏,应该是很少的。

网友(2005-09-24):
既然直通比连上电调好,怎么这么多人使用电调呢?

网友:
电调可以调速啊,在很多地方都有用的,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装船调试时发现,电调开到最大值比起直连时转速和扭力还差很多呀,这样的话,在竞速项目中是不是应该还原到使用继电器呢?

在竞速项目中用的电调的内阻都是非常小的,很多时不是它的标称电流大就有用,主要还是看它的内阻。

网友:
高手们棒我看看我的问题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1179265

网友:
1:输出管坏了2:电调的脉宽太宽。

网友:
上表中的那些电流都是骗人的。我认为一般应该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即P=I^2*R。P取500mW,R取单管的内阻。这时推算出来的电流才是这个管子在正常工作时可以稳定通过的电流。一般内阻在4-8毫欧的管子,最大稳定工作电流在5A左右。大电流是通过并联管子来实现的。例如一般顶级车用单向电调都使用12只管子并联。因此最大连续工作电流在6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