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问题

楼主(2005-07-17):
看到电调中使用的场效应管型号繁多,我老不明白:场效应管的完全导通栅压通常都是大于10V的,在模型上怎么用呢?难道这些都是新工艺的管子,不需要这么高的导通栅压?

网友:
5伏足已

网友:
我也和上楼的朋友有一样的结论。

               我试过不少MOSFET的导通电压,5--6V足够。

网友:
小功率的是2.5就可以了,然后有底栅压的,5V就OK了。

楼主:
太好了,那样可以选择的型号可就很多了呀!

网友:
上楼的朋友,你是哪里人?我家在内地,没有什么型号呢,好多是仿制 的。
              一般多少钱一个呢。

楼主:
我在武汉,电子零件市场上有很多工业用的场效应馆,还有拆机品。1.5-3.5元不等。正品的贵一点。

网友:
因为工艺的改进,现在的管子栅极电压大大下降,最小的不到一伏。

网友:
我的场效应管说明书上说最大电流能达到几十安的,怎么我的只通了1A就烫得不行了?

网友:
你1A是不是把栅极完全打开了?
             如果电压很高控制在1A则温度高,
             如果栅极完全打开只有1A通过则温度低一些。
       还在看管子的差异!!!!

网友:
要是增强型的才好用啊,
                     如果不是电路会麻烦好多。
                   你哪里大概有些什么型号呢?
        武汉的朋友!

网友:
王清华王清华  在 2005-7-21 10:13 AM 发表:

你1A是不是把栅极完全打开了?
             如果电压很高控制在1A则温度高,
             如果栅极完全打开只有1A通过则温度低一些。
       还在看管子的差异!!!!

我用的是IRF3803S,Ugs=4V,Uds=8V,Ids=1.8A,很烫,烧过一个!

网友:
你看一下她的DATASHEET好了

网友:
现在的mosfet场效应管低于10V也可以导通,但是要使其导通得彻底,还是要10V,好的电调里有升压电路.

网友:
上楼的朋友你确定吗?
             能不能贴点官方资料看一看?
                    我的感觉是5、、6V足够了。
       我试过几种。

网友:
IRL3803 120A
大功率调速器
场效应管

只售:¥9.00

网友:
su-29  在 2005-7-21 04:22 PM 发表:

我用的是IRF3803S,Ugs=4V,Uds=8V,Ids=1.8A,很烫,烧过一个!

你居然说的你3803导通???
UDS=8V~~~~~~~~~~~~~~~~~~~~
管子攻耗现在是8*1.8=14.4W,不热才怪
你的3803是假的

网友:
我买过BUZ91的假货。
              3元一个,但是导通电阻似乎大了一点。
            不过不怎么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