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和black hawk,哪位老大帮我比较一下

楼主(2005-07-18):
本来想买一套450,但有人说black hawk价格便宜量又足,不知哪位老大给俺说说他们的区别及优缺点,3Q

网友:
coco  在 2005-7-18 10:36 发表:

本来想买一套450,但有人说black hawk价格便宜量又足,不知哪位老大给俺说说他们的区别及优缺点,3Q

之前因沒看親眼看過black hawk.所以對於論壇有關black hawk的討論皆不於致評.但前陣子大陸模友寄來一台black hawk要我測試其性能.經詳細觀察後.此機
1.沒有說明書.對初學者來說尤如瞎子摸象.
2.原機是ccpm版本.對初學者來說又是另一種考驗.十字盤上有六個球頭.觀其意應可改傳統十字盤結構.可是攻角行程只有0.8公分長度.螺距總行程量應該不會超過15度.如要飛3d.想想就好
3.擺臂設計粗造且間隙過大.球頭/連桿頭順暢度不夠.有嚴重干涉情況
4.尾旋翼是軸傳動.斜齒單薄.此類問題不勝枚舉.就不多說了
5.尾管雖已鎖緊.但用手稍微使力既可轉動
至此已打消測試飛行念頭.以上是個人觀點.如有誤請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