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机改后三点

楼主(2005-07-18):
请问题没有人试过把前三点改成后三点,如何改,我的京商练习机前起落架烂了,现在想改后三点,但担心改了之后机头部份会很重。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很好改的 我就喜欢后三的飞机 在机身的第一个格框下来几CM处加上就可以了 重心靠接收电池去改
前三点用在现在的喷气机上才好看 ...
螺旋桨飞机还是后三漂亮

网友B:
支持moto,练习机好改,对机场的要求也相应降低。

网友A:
转自 天使模型网的图
改后很漂亮

网友C:
好改得好!这样桨就不容易打着地了!

网友B:
硬铝起落架滑跑方向稳定,强度高。只是炸机后容易连同机身撕掉一大片。

网友A:
硬铝的起落架我也喜欢 钢丝的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