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没有质量好点的非3D机吗?(难道现在大家都飞3D了)

楼主(2005-07-18):
到处是3D电直介绍和买卖...难道现在大家都先进到3D飞行了?
反正我是买了3D机也不变桨距,只飞悬停。
说实话,变桨距的结构感觉非常的容易坏,以前我的小神蜓4#摔好久才摔坏。
现在买了黑鹰400,没撞几次旋转头就开始有虚位了,就因为要变桨距,是结构变
的太负责,容易坏。   现在找架结构简单,坚固可靠的非3D机还真难。

网友:
据调查,99%的人买了3D机都是不会飞3D的!飞3D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

不过虽然这些机器都叫“3D”机,但飞2D也照样不含糊!买这些3D机,3D只是图个虚名,飞2D才是实。

至于变距系统,这是一个好的设计,因为固定桨距的直升机飞行性能很单一,没有变距系统飞起来有乐趣。

网友:
我的雷鸟天天在家飞飞掉地上,不是飞的太高撞天花板掉下来就是飞到我身后去了,不过没坏过哦,

网友:
变距好象是效率高吧,不是光为了3D

楼主:
唉~~~就是因为那个变距结构,太容易摔成虚位了。

网友:
chujian  在 2005-7-18 17:11 发表:

我的雷鸟天天在家飞飞掉地上,不是飞的太高撞天花板掉下来就是飞到我身后去了,不过没坏过哦,

雷鸟应该是最摔得不心痛的了吧?各配件分立,而且机架实在不错,三米高断电摔一两下没事,只要不是摔的时候不记得回拉油门,让它在地上跳那可不一样。

最不爽的就是小了,一点风吹得满天跑。

网友:
飞机一定不要以耐摔来评判其好坏呀,应该是以飞行性能表现来评判。
而且大家应该首先努力在自己飞行技术和调整方法上面找问题,怀疑机机特性必须要深入的分析原因,否则做出的判断一定是片面和打击自己飞行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