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7-18):
我是一个新手刚买了架天子50,装了几天还没装好,就是陀螺仪舵机跟接收机如何连接,请高手指点,谢谢!
陀螺仪是:401;
摇控器是:JR的X-378;
接收机上有九个插头口分别是:一:BATT
                           二:AUX 3
                           三:AUX 2
                           四:AUX 1
                           五:GEAR
                           六:RUDD
                           七:ELEV
                           八:AILE
                           九:THRO

网友:
1电池接口
9油门舵机
8副翼
7升降
6尾舵
5收轮
3陀螺仪
4,2辅助通道

我给的是按照你写的顺序排列的,
原本顺序应该是这样:一:THRO
                    二:AILE
                    三:ELEV
                    四:RUDD
                    .......
你写反了请注意!

网友:
whl4476  在 2005-7-18 17:22 发表:

我是一个新手刚买了架天子50,装了几天还没装好,就是陀螺仪和舵机跟接收机如何连接,请高手指点,谢谢!
陀螺仪是:401;
摇控器是:JR的X-378;
接收机上有九个插头口分别是:一:BATT
                     ...

四:总距

楼主:
realcool  在 2005-7-18 05:45 PM 发表:

1电池接口
9油门舵机
8副翼
7升降
6尾舵
5收轮
3陀螺仪
4,2辅助通道

我给的是按照你写的顺序排列的,
原本顺序应该是这样:一:THRO
                    二:AILE
                    三:ELEV
...

谢谢!
        还有请教:陀螺仪上有两个插头,一个插头是三根线,另一个是一根线的,它们应该插在?
                 还有一个是插座,是不是插在开关上?

网友:
按照你描述陀螺仪应该是gy401,一根连接尾舵机,单根线的那根连接感度频道,还有一根3线的连接
尾舵频道,是连在接收机上的。
你去找一下GY401使用手册,很直观的。

网友:
呵呵,最好找别人帮你装

网友:
呵呵,realcool 说的对啊,我的也是天子50+GY401+OS50+9X,刚开始时因为在部队上不了网,不会装又上不了网,都是打电话问。当时在总距那着实也迷糊了一把,话说回来我当时要是能上网,嘿嘿!你就不是发贴而是看贴装机啦,呵呵!!好贴,给我们新人指了条光明大路啊。

强烈建议:应该把油直配机、装机、发动机的磨合及燃油的选择等其它新手应注意的统统发在论坛里固顶,给茫然的新手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