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问起飞问题

楼主(2005-07-18):
我真的很惨,油动的买来不敢飞,只能飞电动,但是电动又出问题,182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是慢慢把风门推大,然后把路线弄直,到了一定时候,我就拉杆拉到底.结果刚一离地飞机就载.幸好不是很严重.我飞182该怎么起飞才不会载啊?好心人顺便说说降落的时候,杆的位置应该怎么控制.谢谢啦

网友A:
你竟敢把杆拉到底?!!

楼主:
但是轻微拉杆,又要滑翔很久,目前我还没有轻微拉杆把飞机飞上去的经历,注意,我飞的飞机是电动182哈,380发动机

网友B:
可能动力不足哦.380马达多重的飞机?

网友C:
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调好重心很重要 另外你要是按照说明书的标配的话 没有必要上无刷
我飞飞机从来不滑跑 手掷起飞

网友D:
晕...能跑多远啊...不过30m么....

网友E:
先用G2练练手吧。

网友F:
这个。。拉杆一半往上一点,轮子离开地面以后立刻稍微推杆改平机身,然后把升降舵的微调拉到底,飞机慢慢的爬起来以后再把微调弄到原位,动力不是很足,你就只能这样慢慢的爬了
老翼龙滑跑及爬升经验谈。。

网友G:
动力不足,拉杆太大

网友H:
你的是什么塞斯纳是艾特的吗??你换个480的电机能不能好些,舵面不要太大了,要不失速还有不掉的,

楼主:
哦,楼上的就是说我就是因为电机功率小,舵面又拉得太大了,就造成失速,载了的?

网友I:
手抛起飞

网友J:
弹射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