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架机该怎样改?

楼主(2005-07-18):
请问这架机在不变机翼位置且没动力的情况下该怎样改才能飞起来啊~~~谢谢先~~~现在应该是升力中心在重心后了~~~

楼主:
刚才不会传图....~~~别笑我啊....~~

网友A:
机翼向前拉出一个锐角!
(我不是很在行哦。)

楼主:
???~~你是说后略翼吗??~~我想应该不行...~~因为机翼产生的升力最终还是传到机身和机翼连接的位置~~也就是重心后面....~~~~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他是说前掠翼吧。
这个飞机是你自己设计的?

楼主:
恩~~~乱搞的...~~~原本没打算要飞起来的~~可是后来我同学说要弄个飞起来的~~~唉~没办法~~~..~~~都昏头了!~~到底哪种是前略翼哪种是后略翼啊????~~~不是没有水平尾翼的叫后略翼吗???~V字型的那种~~

网友C:
请问,楼主是用 什么软件 设计的 这架飞机?

楼主:
我是初学者啦~~~还没有用到软件那么高级.....~~~只是上美国航空协会的网查了点资料....

网友A:
把尾巴延长呢?这样重心不就在前面了吗?

网友D:
增加配重也可以让重心后移!!1

楼主:
但是增加配重的同时也会减少飞行距离啊`~....~~怕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