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风扇座怎样取下来?

楼主(2005-07-18):
如图,想换发动机,但费了半天劲,取不下来风扇座。已经拧下发动机轴上的螺母。

网友:
把发动机后盖去掉,用布包住螺丝刀,顶在曲轴与连杆不让曲轴转动.然后用手拧或者用什么东西拧都可以,一般的都能拧下来,不过要注意螺丝刀的位置弄不好会损伤发动机.

网友:
风扇也是有螺纹的,你弄得下螺母,风扇也应该可以!

楼主:
改造者  在 2005-7-19 12:58 AM 发表:

把发动机后盖去掉,用布包住螺丝刀,顶在曲轴与连杆不让曲轴转动.然后用手拧或者用什么东西拧都可以,一般的都能拧下来,不过要注意螺丝刀的位置弄不好会损伤发动机.

只有这种方法吗?

网友:
实在取不下来就算了吧,再买个风扇吧。

楼主:
那哪儿成啊?还要拿他飞固定翼。

网友:
要专业点就去弄个曲轴固定环,拆下屁股套入就可以旋下来了.
还有那种顶气缸的工具,我怀疑其安全性.

楼主:
把缸头拆下来,塞布在里面,让活塞不能运动,是不是也可以而且比较安全呢?

网友:
这个办法可以的.

网友:
找个人用力抓住风扇啊,我试过几次了,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在活塞上塞了一些纸,还算安全,就是有点麻烦,得拆2次缸顶。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