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35#的问题

楼主(2005-07-18):
我的35#是无刷、锂电版的
今天刚到,现在有两个问题问一下:
一、机器上有两个电源插头(三针的),到底用哪个接
电池
,一个是在接收器上,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来,呵呵,新手中的新手!
二、为什么接上电池,
遥控器
怎么调翼都不动,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可是其它的都可以动的

网友A:
电池接电调上,不能接接收机上,如果倒飞开关开着,接电主桨不动,再一个别忘了给电池充电。

楼主:
谢谢大哥,电池充电中..
35#做的太差了,电调上的电源接口在后面,电池接口连上去有点困难,
晕死

网友B:
我的35#前天到的,你的飞了吗?尾轴的传动管会因为传动轴的扭力而转动,最后会尾桨朝天,不知你的是否这样,试飞时留心一下,我的全用AB胶粘死了。
其它地方也都做了调整,感觉还是很稳的,但今天飞时有两次油门失控,打碎了碳桨,估计是遥控器的问题。
另外你的原配充电器在充电时亮的是红灯还是绿灯,我的怎么红灯不亮,一直是绿灯?
以后就是同道了,多交流,QQ:249462321

楼主:
我的QQ:486560
请高手加一下我的QQ,有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