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05-07-19):
各位大大,
舵机
摆臂上有3个孔,正确的方法是连在那个孔上?

网友A:
一般设计以中间孔为基准,供参考!

网友B:
最好自己试一试,我以前提到过的,3D的教父YONGBLOOD说短臂好,但赞助他的JR公司说长臂好,不知道听谁的好!

网友A:
长臂一般用来获得较大的行程,使用短臂为了获得更大的力矩。

网友C:
在行程足够的情况下用最里面的孔,舵机出力大

网友D:
不单是行程,还包括响应时间,用外面的响应时间会快,而里面的响应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