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制作中的潜艇

楼主(2005-07-19):
内侧用玻璃钢加固了的!

密封仓还在设计当中
~~~~~~~~~~~~~~~~~~~~~

[ Last edited by liverpool0 on 2005-7-19 at 09:42 ]

网友:
有点意思,顶一下先!

网友:
1-144可能小了吧,直径长度有多少呀??

网友:
潜艇,技术含量大,制作难度高,潜水之后观赏性又太差.

网友:
太小了! 没空间,设备不好装!

网友A:
K100  在 2005-7-19 11:38 PM 发表:

潜艇,技术含量大,制作难度高,潜水之后观赏性又太差.

不是这样的,我在没有玩过潜艇之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真正玩后才发现潜艇的魅力是极其独特的,让人上瘾!

网友:
给liverpool0提供一些国外改装海狼的思路。

[ Last edited by ddg113 on 2005-7-20 at 11:2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我在没有玩过潜艇之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真正玩后才发现潜艇的魅力是极其独特的,让人上瘾!

好图,在哪里下的?
可是那上面的多叶桨,我搞不到,我用的是修改后的三叶桨!

网友(2005-08-26):
怎控升降啊?

网友:
有个问题,要是潜水艇完全进入水中,那么还能接收到无线讯号吗?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希望懂的人出来解释下?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海水是导体,那么在海水中就像在法拉第笼里一样呀,不是无线电屏蔽了吗?

网友:
小港讨论己有结论,距离50m,水下50-60cm可以收到,是MXLD试的

网友:
这里的朋友可以去去小港,小港的也可以常来这里,大家可以相互学习

网友:
真漂亮,还有不少存货,看来是前辈了。!

楼主:
这年代有机密封仓不好作呀
我已经做了N个了
可也裂了N个
TMD有机管质量真差
有谁知道好一点的有机玻璃管吗?

网友:
教练线输出接LM567音频编码,走3000Hz以上的超声波就可以了,接收端同样用LM567+单片机
模型设计的密度比水略小,失去信号后单片机自动关车,模型就会慢慢的浮上来。

网友:
美化说,就是一个“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