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有刷的动力组,请推荐,偶尔玩玩!

楼主(2005-07-19):
请高手推荐现在买有刷动力组,买哪种?370的?

网友:
S280BB
的比较好,还可以换电刷

网友:
我有gws的em300H,电机
要不
便宜处理了

网友:
daihwei  在 2005-7-19 20:50 发表:

有图吗?能不能详细说说?

国内能买到的,强过这个的还真难找。

可减速带大桨,也可以直驱5030桨。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7-20 12:04 AM 发表:

国内能买到的,强过这个的还真难找。

可减 ...

这是什么型号呀????有机会我也去找找看呀

网友:
还有,在哪个网能买到呀???

是370电机吗?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7-21 11:52 发表:

还有,在哪个网能买到呀???

是370电机吗?

不是370,是S280BB,在下手上还有几只,国内OEM的,就是照片上那几只,想用最小的投资玩模型的或者想保护有刷投资的都可以用用。

摘录一点关于这个电机的测试资料,供参考。
-----------------------------------------------------------------------------
使用hobbico S280BB电机,11.1v 1500mah锂电,5:1减速器,APC 10x4.7 SF桨 ,地面测试为5600/9A 全动力飞行时间10分钟以上.寿命比370长的多..而且可更换电刷..

别看它其貌不扬,性能可是一流
4.75:1/10x7APC转速有4200,电流7.5A
5:1/13x6.5 GWS 转速3000 电流8A,拉力460g+
5:1/12x6 GWS 转速3400 电流7A 拉力420g+
寿命也不错..曾经有满动力持续80分钟的工作记录

S280BB电机 7.2V1900mah li-po电池 5:1减速器 GWS 13x6.5螺旋桨
实际测量拉力为470g 此时电流仅有8A,更换为12x6的桨后拉力为420g,电流降到7A
----------------------------------------------------------------------------

另外,我曾经用这个电机直驱4530飞了半年小鸦,动力充沛,碳刷磨损极少。

网友:
这电机和AKE8800比,哪个性能更好?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7-21 20:54 发表:

这电机和AKE8800比,哪个性能更好?

8800也是不错的电机,可惜没用上轴承,所以在效率和寿命方面都要逊色一些。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7-20 12:04 AM 发表:

国内能买到的,强过这个的还真难找。

可减 ...

猫猫,那里有这种电机,俺也想搞几个玩玩!
你那里还有吗?多少米一个!

[ Last edited by 与龙共舞 on 2005-7-22 at 00:35 ]

网友:
9494,我也想要个

配的是几T齿轮?有安装螺丝配吗?

网友:
手上就图上这几个了,自己还用着一个。

不在这里说钱的事情,俺不是模商,需要的模友我可以转几个,自己能备着一个就行了。

站内短信或者QQ联系吧。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7-22 09:44 发表:

9494,我也想要个

配的是几T齿轮?有安装螺丝配吗?

齿轮是10T,带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