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左上角的按钮是干吗的?

楼主(2005-07-19):
旁边有trainer字样,是训练接口的开关吗?

[ Last edited by syfrc on 2005-7-19 at 13:18 ]

网友:
教练开关

网友:
嗯,教练开关。

两台发射机,一台在教练手上,一台在学生手上,教练的发射机要装电池要装晶体,学生的发射机不用装电池、不用装晶体。在教练的过程中,教练按着教练开关的时候,由学生操纵飞机,当教练松开教练开关的时候,由教练操纵飞机。

楼主:
szc  在 2005-7-19 20:01 发表:

嗯,教练开关。

两台发射机,一台在教练手上,一台在学生手上,教练的发射机要装电池要装晶体,学生的发射机不用装电池、不用装晶体。在教练的过程中,教练按着教练开关的时候,由学生操纵飞机,当教练松开教练 ...

谢谢详细讲解.看来玩模拟器用不到了.

网友:
摘自4VFB-FM说明书:训练机能使用时,操作母机送信机时在按此开关时,也能控制到子送信机.

网友:
对,就是G2的那个接口

网友(2005-08-29):
那么请问ESKY 的四通,带教练接口,可以接4V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