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Gy240的最高使用电压...

楼主(2005-07-19):
哪位大哥知道Gy240的最高使用电压?
用两节锂电直接给接收机供电不知道会不会烧......

网友A:
那你试一下再告诉我们咯肯定是不行的拉,电压太高了。加到6V电就已经会缩短寿命了。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B:
要用两节里电的话,可以用317稳压到5V,还很方便哦!

网友C:
4.8v
最高5v,你用锂电池就等收尸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