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机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5-07-19):
前天到手的35#机无刷版,从没接触过3D电直,调试完全是摸石头过河,结果有几个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1、飞机在飞起后怎么在空中象喝醉样打晃的厉害,并无双桨,是不是副翼没调好造成还是因为重心位置不合适?

2、尾桨推力不够怎办,是尾舵机摇臂角度太小造成的吗?已经烧了一个华迈了,再换要换什么牌子的才经用?

3、在这两天里遇到三次失控,都是油门已收到底,马达仍保持旧有转速隔五六秒才停,为这已打碎一副仿碳桨。

对35#没太高奢望,只求能顺利调试好飞稳就行,望朋友们帮忙啊

网友:
1.给大桨做动.静平衡,因为大桨不平衡也会引起晃动
2.改尾舵机的安装位置,把原配的垃圾拉杆换掉

网友:
我的35#还没飞,就先要换舵机了。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找到了,是主桨螺距大了,7度就打晃,调成4度一点问题也没有了,飞起来很稳,尾桨推力没任何问题了,都是这3度之差造成的。至于失控,已寄回厂家了,是发射接收的问题

网友:
哈哈,我的35#的设备性能还挺好的,还没出现失控的现象。总之,没大家说的那么垃圾呢!

楼主:
gongxuan  在 2005-7-31 10:55 AM 发表:

哈哈,我的35#的设备性能还挺好的,还没出现失控的现象。总之,没大家说的那么垃圾呢!

等你的35#离地飞起来就知道了,做好心理准备

[ Last edited by gyf on 2005-8-1 at 20:19 ]

网友:
gyf  在 2005-7-31 11:33 AM 发表:

等你的35#离地飞起来就知道了,做好心理准备

不会把?你在吓唬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