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悉熄火降落的指点...?

楼主(2005-07-20):
请问:哪位高手熟悉熄火降落?

  小弟的神龙30突然在空中熄火了,幸好下面是草地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特此请教一下如何才能熄火降落...

网友:
加个熄火降落组件!

楼主:
哦,不过以前没听说过这个,请问这句体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在主齿轮组下面加了一个单向齿轮而已

网友:
普通的30级机没有熄火降落组,如果空中熄火,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有单项轴承的都能熄火降落
如果离地面不高 直接把螺距推上去 靠大桨惯性产生的升力缓冲
如果离地面很高 先切成负螺距 使大桨在下降过程中保持转速 等离地面2米左右 一下把螺距推到头(正螺距) 其他就看运气呵和技术了
我最高一次是在2楼左右高度熄火,先收油门到底(-4度左右)离地1米多推螺距到+12度,落地稍微重了一点,但没任何损失,还好是草地,水泥地可不敢说了。。。。。

网友:
北京青年,你好像1m多还是太高,我是在60-80cm处提到12度,还可以悬停一小会呢

网友:
我怕机体下坠的时候惯性太大
从5m多高负螺距下来速度可不低啊

网友:
要学习熄火降落,就要将发动机设到不要死火状态,要可以随时起动的条件。首先在约30米高的高度打开熄火开关,此时将螺距降到-5左右。等机子离地5米高时,推油门使机子由下降到停浮的状态下关熄火降落开关,使机子加油上升。让自己感受到下降到停浮的感觉及熟练控制后就可以试真正的熄火降落了。将机子升到20米高开熄火降落开关,-5螺距等机子离地约3米左右推油门慢慢控制下降的速度到离地还有30CM左右机子基本处于停浮状态后就会慢慢安全降落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有不当请指正。
  还有补充:要安全地熄火降落,学习时一定要使机子有向前的飞行同时还要逆风。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7-20 at 23:46 ]

楼主:
谢谢指点....

[ Last edited by BaoZhen1989 on 2005-7-21 at 07:12 ]

网友:
看了楼上的经验,受益很多。但普通直升机发动机熄火后,尾浆就停止转动了吧?

网友:
熄火降落组的目的就是让发动机熄火后,尾桨可以继续保持转动

网友:
luoyun10  在 2005-7-21 11:43 AM 发表:

看了楼上的经验,受益很多。但普通直升机发动机熄火后,尾浆就停止转动了吧?

雷虎和天子的是熄火以后尾桨就不转了,大桨由于有单项轴承 还转。但是由于发动机熄火 大桨是靠惯性旋转,所以机身并没有反扭力,所以机身不会自旋。
还有一种是大齿盘上还有一层齿轮的,熄火以后还可以用尾桨控制方向

楼主:
Um....那种尾桨会转的飞机在熄火后会有一定的阻力吧?

网友:
有锁尾陀螺啊!不打尾舵的时候尾桨攻角是0
不过算上皮带系统的动力损耗 尾桨不转的那种阻力小些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7-21 06:35 PM 发表:

雷虎和天子的是熄火以后尾桨就不转了,大桨由于有单项轴承 还转。但是由于发动机熄火 大桨是靠惯性旋转,所以机身并没有反扭力,所以机身不会自旋。
还有一种是大齿盘上还有一层齿轮的,熄火以后还可以用尾桨控制 ...

大奖只要在转,反扭力是继续存在的,机身也会自旋,所以这时候控制飞机就变得很难。

网友:
luoyun10  在 2005-7-22 09:19 AM 发表:

大奖只要在转,反扭力是继续存在的,机身也会自旋,所以这时候控制飞机就变得很难。

谬论!反扭力是发动机产成的 发动机停车了 大桨靠惯性旋转没有反扭力
看看旋翼机吧 就是前面也有个螺旋桨作为前进动力那种 没有反扭力的 直升机熄火降落的原理和旋翼机完全一样!

网友:
北京青年,你就不要误导别人了,反扭力一定要发动机产生吗?只要螺旋桨在旋转就一定会有扭力产生的!!!你很搞笑,最多熄火那个时候扭力比较小,但是时间一长就会偏航和旋转,不信的话,你把你的飞机空中熄火了试试看,看看会不会转,前提是停住尾桨。即使是没有发动机了,螺旋桨在转动,按照物理定律,就一定有个反作用力,如果飞机本身不转,问问你,反作用力在那儿?

网友:
moneycwq  在 2005-7-23 10:25 AM 发表:

北京青年,你就不要误导别人了,反扭力一定要发动机产生吗?只要螺旋桨在旋转就一定会有扭力产生的!!!你很搞笑,最多熄火那个时候扭力比较小,但是时间一长就会偏航和旋转,不信的话,你把你的飞机空中熄火了试 ...

你才搞笑呢 听谁说的“只要螺旋桨在旋转就一定会有扭力产生的”
听说过无尾桨单旋翼直升机概念么?是靠桨尖喷气做动力的 大桨也是高速转动的!
看看旋翼机飞行的录像!旋翼机降落的时候,主动力桨停转,大桨依然在转动,但机身并没有自旋。
什么事情不要想当然!请先搞清楚反扭力的概念吧。
你空中熄火时间长产生自旋,是因为你的主轴轴承不够顺滑,那是摩擦力的原因
严格意义上不算反扭力
引用一个很老的关于喷射直升机的帖子中的话:
--好吧,我们先复习一下初中物理: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时存在,它们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任何一本物理教材都会同时强调它们同时存在,同时消失;是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上;并且是属于同一性质的力。
    首先,您忘了扭力和反扭力只能同时存在。所谓反扭力就是扭力的反作用力,在普通直升机上,旋翼所以会对机身产生反扭力,是因为固定在机身上的发动机(通过减速器)对旋翼施加使其旋转的扭力。喷射直升机的机身并不驱动旋翼,没有对旋翼施加扭力,就不可能存在旋翼对机身的反作用力即反扭力。
    其次,阻碍旋翼旋转的摩擦力,对轴承来说与旋翼旋转方向相同,它并不“反”。这摩擦力的反作用力倒是与旋翼的旋转方向相反,但您又忽略了它是作用在旋翼上。

网友:
神龙好像不行呢,它是离合器直接带着尾桨转,一但发动机熄火,尾桨就不转了,神龙官方网站也没有关于30机的熄火降落组买,50机有。我有一次空中突然熄火了,摔下来,起落架都摔直了,但机机没什么事,呵呵。。。。

网友:
尾桨不转,在瞬间推螺距是会怎么样。。。。。。。。。。。。。。。。

网友:
rcfan  在 2005-7-23 07:44 PM 发表:

尾桨不转,在瞬间推螺距是会怎么样。。。。。。。。。。。。。。。。

主轴轴承润滑好的话,机身无旋转!
我可实际试过,天子就是属于发动机熄火尾桨不转哪种。
而且你想啊 大桨、主轴和机身连接的部位就只靠两个轴承和一个单项轴承,大桨和主轴的扭力通过什么传递给机身呢?!只是主轴和轴承间的摩擦力而已,轴承工作状态良好的话,传递给机身的扭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发动机和主轴已经脱开了
打个比方,直升机放在地上,用手拨动大桨,机身会跟着转吗?想通了么哥几个

网友:
呵呵只在G2里练过不敢多说,去买个模拟器好好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