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7-20):
今天偶然看到有人说初学者不宜将方向
舵机
后置,这种说法正确么?望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所谓,后置效果好一点!但是炸机就比较危险一点!

网友B:
后置舵机机体灵活,前置时较后置有所缓慢。个人认为对新手来说应该缓慢一点便于操纵,但我的机机是后置的。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练好模拟器,没有模拟器的话就找荒野村夫,他的模拟器一流。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C:
后置的传动会好一些,因为连杆缩短了,摩擦力也小一些。但如果摔机的话,舵机比较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