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托REC-500的陀螺仪调不好,请高手慈教。

楼主(2005-07-20):
开始就追尾厉害,舵机摇臂调短,不行。换舵机,不行。现在突然锁尾的行程都变小了,到底REC-500的陀螺仪是怎样调,有无高手,请慈教。现在我是用普通模式飞,感度-摇控器(JR3810)是50%,陀螺仪是50%。

[ Last edited by WPH450 on 2005-7-20 at 16:29 ]

网友:
帮你转贴一篇 mildseven735 写的:
RCE-500的安裝方式
1.將RCE-500黏貼於機身右後側版(標籤潮外.直機圖示正立)
2.將訊號線接上第四動,感度線接上第五動,再將尾伺服寄訊號線接上RCE-500
3.打開發射機電源,接上直機電源不動至RCE-500鎖定亮燈(尾伺服機中立點校正)後再將直機電源拔除
4.將尾伺服機擺臂以90度裝上伺服器,此時需調整伺服器位置讓尾旋翼控制組在尾主軸的中間位置後將尾伺服器固定
5.打開發射機電源,接上直機電源不動至RCE-500鎖定亮燈,如中立點會偏移,進入發射器內鍵微調制不會偏移既可
6.撥動方向感,以確認兩邊行程相同,如有差距調正連桿長度既可
7.感度大約調整在75%
8.FF9需將上下跟軸關閉,也不能用GY模式鎖定,而且得注意第五動開關控制閥是否反向
9.感度調整位置是在第五動行程做調整,+/-必須相同
10.陀螺儀的反向開關位於陀螺儀側面,如啟動時尾部自旋無法控制,既是陀螺儀反向,由陀螺儀側面開關切換既可

网友:
看这篇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6418

网友:
各位老大,我看了不少贴子,关于REC-500,都没有提到它本身的那个感度旋钮该如何调?
我现在都飞起来了还是没有明白,到底是是调本体的,还是遥控器的还是两个都调???

网友:
lsybox  在 2005-7-20 05:47 PM 发表:

各位老大,我看了不少贴子,关于REC-500,都没有提到它本身的那个感度旋钮该如何调?
我现在都飞起来了还是没有明白,到底是是调本体的,还是遥控器的还是两个都调???

那个旋钮是给没有遥控调节陀螺感度的遥控用的.

网友:
使用遥控调节感度时,应把陀螺仪上的感度旋钮打到100%。

网友:
w5108hl  在 2005-7-20 06:55 PM 发表:

使用遥控调节感度时,应把陀螺仪上的感度旋钮打到100%。

不对,应该居中才对!

网友:
晕~~~~
到底是50%还是100%啊???
不过我现在飞起来了,尾巴也稳(好象!因为我还没有锁头不锁头的感觉)
看了一下REC-500--------------0%(这样也行???)

楼主:
谢谢!!!明天我就回去试一试。

网友:
本体上的感度调整是一个整体的感度调整
这个功能类试与GY 502和GY 601
也就是说设备上的感度调整的比例是本体上感度值的比例

网友:
hyf_lj  在 2005-7-20 10:41 PM 发表:

本体上的感度调整是一个整体的感度调整
这个功能类试与GY 502和GY 601
也就是说设备上的感度调整的比例是本体上感度值的比例

怎么理解?是不是说500上调70%,遥控器上调70%,实际感度为(70%*70%=49%)吗?
那我现在500上是0%,遥控器上是75%,那....

网友:
不插感度线的时候,陀螺仪上的感度调节才有作用,插了感度线,只有遥控器上的感度设置起作用,亚拓论坛如是说.....~~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