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管

楼主(2005-07-20):
450的尾管飞一会是不是会发热,我的450的尾管飞一会就很热。

网友:
估计皮带太松,摩擦到尾管了

网友:
我的有点点热

网友:
cooldog  在 2005-7-20 20:12 发表:

450的尾管飞一会是不是会发热,我的450的尾管飞一会就很热。

肯定是皮带碰到尾管内侧 了,小心断皮带哦。。。

网友:
皮带太松了或是太紧了,要不就是尾管有一点变型,因此而造成皮代与尾管磨擦发热.我的不发热.

[ Last edited by WPH450 on 2005-7-20 at 22:34 ]

网友:
正常的尾管是不会发热的
你要好好查查你的尾管和皮带的松紧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