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的副翼和升降怎么设混控

楼主(2005-07-20):
3810的控
是不是
舵机
一个接副翼,一个接升降,然后混控怎样设定。

网友A:
我只知道FF9的 右翼接CH1 左翼接CH2 3810说明书里也应该有三角翼混控这个章节吧

楼主:
没看到三角翼章节,我感觉应该是先 副翼-升降线性混控,再升降-副翼线性混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