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T板应该用什么黏合剂啊?

楼主(2005-07-20):
请问KT板应该用什么黏合剂啊?~~~白乳胶强度不够~~其他很多胶水都会腐蚀~~~

网友A:
乳白胶或者两面胶估计可以

网友B:
热熔胶最好,但不要太烫

楼主:
热熔胶?~~~什么来的??~~~在那里能买到啊?~~价钱怎样?~~粘得牢吗?~~~谢谢先~~~

网友B:
要一个胶枪,胶棒5角一根。通电加热后就可以用了。效果还不错。

楼主:
哦?~~那种啊?~~我有...~~不过真的可以用来粘KT板吗?~~~

网友C:
都说热熔胶重,我是用热熔胶点几点固定,再加白乳胶。

网友D:
白乳胶好象干的很慢啊,不是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