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看了老贾先生给的图后,仿做软轴过程(含详图),包含打(钻)中心孔的图片……

楼主(2005-07-21):
做桨轴用的3毫米黄铜棒:

截取所需长度:

打磨轴的端面:

1.5mm软轴,原是汽车路码表中的3mm软轴,现为剥去两层后的摸样,其共有5层。
注意:图片中的软轴为逆时针卷绕的,故日后需用反桨:

手钻夹: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1 at 00:45 ]

楼主:
钻同心孔。用手拿钻头(1.5mm)的好处是:因手的感觉非常灵敏,能察觉到细微的偏心(请小心地如图试一下便知),当钻头不晃动时,即找到了圆心了!轻轻地、慢慢加力使钻头钻入零件中,当钻入3~4mm后,再用“手钻夹”夹住钻头继续钻同心孔……直至钻入10mm左右……

钻出孔后的图片:

塞入(假组)软轴后的图片:

桨轴套的材料(6mm的六角螺柱,长100mm):

为保证所钻的孔为同心孔,特将其固定在一废录象机的磁鼓上,利用它的平整和螺丝孔的垂直度哦!使螺柱与钻头在同一直线上……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1 at 10:33 ]

楼主:
呵呵!这张发重了……

在桨轴上钻一小孔,用于后面焊接软轴时能排出空气、使焊锡更易渗入、焊接更牢固:

钻孔(先钻了3mm的用于桨轴部分,再钻了4.5mm用于软轴套的连接)后从磁鼓上拆下,截取合适的长度:

粗磨端面:

粗磨斜面: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1 at 09:14 ]

楼主:
研磨端面:

轴套的外观图片:

与软轴套假组,软轴套是自行车刹车线的外套(内有尼龙衬套管),买的时候要挑选过……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1 at 09:33 ]

楼主:
软轴与桨轴焊接:

加工出的各零件的图片:

假组后的效果图:

检查软轴与桨轴的焊接是否良好——主要是检查同心度。若旋转起来后,软轴有虚影可判断为不同心,必须重新焊接……直至同心为止。这里有一关键点是:桨轴上焊接软轴孔的孔径要与软轴同直径,钻头尽量挑选合适的……:

切削“聚四氟乙烯”棒,这里,棒中心的1.5mm的孔已钻好了,图片中未能看出: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1 at 09:48 ]

楼主:
所有零件和组装过程的图片:

总体组装图片: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1 at 09:54 ]

楼主:
轴套上焊接上安装支架。注意:为保证焊接处的机械强度,需在桨轴套上开出深度为1mm左右的、与支架同厚度的槽。我开槽的工具用的是断锯条,利用断锯条的背和断面铲出这槽后,将支架插入后焊接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21 at 10:02 ]

网友:
铜跟铜磨?不好吧。还少了聚四氟乙烯管。

网友:
哇!哇!哇!这还了得!步步引人入胜。

网友:
台钻的用处真大!!!

楼主:
老贾先生:您好!哪里还需要用(装)“聚四氟乙烯”管?敬请告知,以便我改进……
在此,感谢您的“来看看钢丝做的软轴”这个帖子,同时;也要感谢翼手龙90先生,是他给我找了很多做软轴的相关图片和网址,没您(们)的帮助,我也做不成这软轴啊!
祝好!

网友:
还谢什么啊。。。。看见你做出来这样。。我太高兴了。。做的真的是漂亮。。。哈哈
不知道装在船上跑船的效果好不好。。。我现在也到用吉他线来做软轴。。看看能不能用。。。钢琴弦。我找不到。。。我看了看吉他弦还是可以的。。。1.2M就是不知道要断不。。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7-21 10:11 AM 发表:

老贾先生:您好!哪里还需要用(装)“聚四氟乙烯”管?敬请告知,以便我改进……
在此,感谢您的“来看看钢丝做的软轴”这个帖子,同时;也要感谢翼手龙90先生,是他给我找了很多做软轴的相关图片和网址,没您( ...

就是在软轴和轴套管之间要用一层很薄的聚四氟乙烯管隔开,以减小摩擦。
我在昆明一开始跑遍了各种乐器行,都没有买到钢琴弦,后来突然想到要找调钢琴和修钢琴的地方。继续找吧。

楼主:
哦!是这样的啊!那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了——那自行车线刹管里已有尼龙套管……,图片中可能看不出来。谢谢您的回帖!

网友:
高!实在是高!制作高手!!!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不弄成精华帖就没有天理了 !!!

网友A:
你这台钻当车床用啊~~了不得啊~~

网友B:
很有启发,我正在做一条船,正难在软轴上,多谢。

网友C:
翼手龙90,我以前是玩乐器的,你去看看贝斯弦吧,比吉他弦粗多了,我想做软轴很合适,就是强度不知道怎么样,有时间去琴行看看吧

网友D:
高手阿,茅塞顿开哦

网友E:
斑竹为什么还没有把此帖封为 精华帖???

网友F(2005-08-26):
模友都是"天才"啊,顶

网友G: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H:
我的特例通哪种结构可以改软轴吗?

楼主:
原帖由
crazyhaoce
于 2005-9-14 17:22 发表
恐怕不行!
没见过您那种驱动、转向系统用软轴的……。

网友I:
做船最大的因难是轴系,看了你的贴是个好办法。
做船最大的因难是轴系,看了你的贴是个好办法。
油动船轴系怎么搞定。

网友J(2005-12-06):
强烈要求做个送我!哈哈哈哈~~~~~~~~~~~~~~``

网友K:
真是高人啊,今天才看到,学到不少东西了,谢谢你!!

网友L:
用摩托车的转速线就可以直接用啊,不用剥了/

网友:
高,比高家庄还高,我现在正在做准备,要做一艘慢速、大载力船模,用来钓鱼用,谢谢楼上的创意

网友(2006-05-07):
全是强人,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摩托车的转速线就可以直接用啊,不用剥了/

摩托車的碼表線繞線方向為逆轉(向右旋轉...也就是正時針方向旋轉)
若使用右旋的軟軸來製作船模用的驅動軟軸,
勢必得使用規格尺寸都較少選擇性的右旋(反轉)用的螺旋槳!
若以右旋的軟軸來跑正常的左旋方向的螺旋槳...
即使是380的小電機也會讓右旋的軟軸內的金屬繞線像麻花般絞開!
小弟提供自己找尋左旋軟軸的經驗與各位分享!

較具規模的電動工具店有賣一種名為筆型或是桌上型的電動刻磨機或是電動打磨機!
這類刻磨機有的會附有長1公尺左右的延長軟管式刻磨頭以方便打磨細小物品!
這隻黑色外皮的延長軟管內就是我們船模所需要的左旋方向的金屬軟軸!
軸徑一般會有3.17mm(1/8"..0.125英吋)....與0.150英吋(4mm)這二種軸徑!
您可要求工具店的老板單售給您那支黑色外皮軟管內的軟軸既可,
不要那支黑色外皮軟管與夾頭組,
如此單買軟軸的價格會便宜許多!!

若要弄到大型木精引擎或是汽油機的粗軟軸,
可向專門買賣或是修理農用機械的店家購得!
基本上手持式軟管型的割草機延長桿內的軟軸就是1/4英吋(6.4mm)的左旋方向的軟軸,
農機行要找這類大尺寸的軟軸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手龙90,我以前是玩乐器的,你去看看贝斯弦吧,比吉他弦粗多了,我想做软轴很合适,就是强度不知道怎么样,有时间去琴行看看吧

哈...難怪大哥您取名為Slash...(Gun's & Ross)
那個五弦或是六弦電Bass最粗的那一弦的弦徑可買到0.125英吋(3.2mm)
不過...Bass弦有個麻煩處,
就是它完全沒有方向性(不是左旋也不是右旋),
就這樣平平的繞上去!
看起來較偏向於鋼索的繞線方式,
但..本體確非常柔順好彎曲!
Bass弦斷頭的那個地方非常容易將鋼絲扯出(或是講繞出)弦的本體出來,
若能注意到弦頭斷頭處的硬化處理,
基本上應付12cell以下的電壓應該是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贾先生:您好!哪里还需要用(装)“聚四氟乙烯”管?敬请告知,以便我改进……
在此,感谢您的“来看看钢丝做的软轴”这个帖子,同时;也要感谢翼手龙90先生,是他给我找了很多做软轴的相关图片和网址,没您( ...

啥也不懂兄:

軟軸與軟軸套管間一定得置入鐵弗龍管(也就是您所稱的聚四氟乙烯管)
因尼龍材質無法應付金屬軟軸高速磨擦下所產生的高溫,
到時不是斷軟軸...就是螺旋槳掉到水裏面,
嚴重者軟軸往內縮直接衝擊電機軸心,
造成電機損壞!!
依您3.2mm軸徑的尺寸可選用內徑4mm或是5mm的鐵弗龍管,
至於鐵弗龍管外徑就可選用與您軸外管內徑在小一點點的既可!

网友:
这种帖不能沉底.
楼主已经很久没露脸了,怀念他.

网友:
好帖,这才是模型发烧友的典范!!!

支持

网友:
前面老贾、阿平等前辈都提到了聚四氟乙烯管。请问,聚四氟乙烯管一般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