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了!!!

楼主(2005-07-21):
刚爽了两天,今天就摔机了,悬得好好的,突来的风。。。。。
损失了
一根尾管,
一根尾管支撑架,
两个SF臂(
一个尾传动座(右边)。
这些东东哪位有升级换下来的?

网友:
唉,不必太难过....

网友:
摔机是常有的事, 不过450应该不至于这么不禁摔啊。

还是慰问一下!

网友:
尾管弄直了还能用

网友:
买个户外急救包,里面有很多配件。

网友:
尾管可以用11mm的钻头尾巴敲入弄直,尾撑杆可以不用,但可能会产生震动。怎么会坏这么多部件,我也摔过很多次,没有那么多零件坏啊。我到是有户外急救包,但是是450X的,颜色不一样。或者到天域模型有配件买的,不过也是450X的,但可以通用。SF臂都坏了,可能横轴也弯了,拆下来检查吧!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21 at 08:54 ]

网友:
尾管不用换,自己搞一下,还可以飞的

网友:
加入黑色颜料后的XL感觉材料明显变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iceman  在 2005-7-21 08:52 AM 发表:

加入黑色颜料后的XL感觉材料明显变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没有比较过V2的,但是这个XL的是有点脆!
拆下来了,昨晚大卸八块,横轴也检查了,还好!就这几样出问题!
我也觉得奇怪,大桨先着地,反而一点事没有
是不是力量传到SF臂上了?

网友:
来阵风 有多大呀 就把机机吹摔了 在外面飞你要+大油门 减少螺距 机机就更稳

楼主:
fishzh1881  在 2005-7-21 09:50 AM 发表:

来阵风 有多大呀 就把机机吹摔了 在外面飞你要+大油门 减少螺距 机机就更稳

悬停油门70%左右了,螺距没有测量过(也没东西测)

网友:
遥控器上有油门和螺距微调 你没用吗????什么遥控器

网友:
哈哈,还是我得e-sky outdoor好,风蛮大我也照飞,上次从6层楼高摔下来就断了一片木桨脚架断了再粘起来,才损失15元

楼主:
fishzh1881  在 2005-7-21 10:21 AM 发表:

遥控器上有油门和螺距微调 你没用吗????什么遥控器

不好意思菜鸟一个,还没学会用!!!
是9XII

网友:
lsybox  在 2005-7-21 01:25 PM 发表:

不好意思菜鸟一个,还没学会用!!!
是9XII

9x有悬停油门何螺距微调撒

网友:
新的XL的材质要比老款的V2要好
但是因新款的飞机使用了日字框结构
所以结构强度要比原来高
摔机的时候SF摇臂就更容易短了

哎~~~~~~~~~一天看到2个帖子摔机
表示严重同情........

网友:
不会是在14级台风里飞行吧~!

楼主:
对新手来说,4级和14级的结果是一样的!!!!!!!!!!!!!!!

摔...........................

网友:
推荐个地方给你,他们的配件比较便宜:http://www.rcmodelfun.com/

网友:
fishzh1881  在 2005-7-21 10:21 AM 发表:

遥控器上有油门和螺距微调 你没用吗????什么遥控器

是不是ff9上的悬停螺距旋钮和悬停油门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