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和大桨夹固定到什么程度才是正确的?

楼主(2005-07-21):
要固定死吗?

网友:
固定到可以用手指拨动即可,太紧会甩不开桨,会有明显振动产生!而且飞不高。

楼主:
用手指拨动是指轻易可移动还是紧一点?我就是不知道该怎样把握这个度!

网友:
我的经验:
1、机机启动前不要将大桨刻意弄得很直
2、启动机机至悬停转速,再停下来,检查大桨是否甩得很直
3、若已甩得很直,就增加一点大桨锁紧力度,重复1、2、3、
4、已甩不直了(此时机机震动加大),再适当松锁
供参考

网友:
bigrevo  在 2005-7-21 12:50 PM 发表:

用手指拨动是指轻易可移动还是紧一点?我就是不知道该怎样把握这个度!

能够感觉到一定的阻力。

网友:
大桨千万不能琐死
否则飞机会死的很难看
你锁到感觉手上有点阻力了就行了
2边的阻力要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