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摔了三次后终于出毛病了.请教!

楼主(2005-07-21):
第一次就摔的很惨,把大浆的固定器弄裂了,第二次把浆毁了.下午换上碳纤浆接着来!!被一阵强风吹落,结果...

楼主:
如图所示,也不知正确的名称,就叫大浆轴吧.一边歪了.不知该怎么办,拧不出来,难道是硬塞进去的?试着想拔出来,又不敢用上太大的劲.请教!!
尾浆传动好烂,两次被震的冠齿和电机齿咬合不到!!!只好拆了重新固定!

网友:
是橫軸變型了

楼主:
有何补救方法吗?想把它弄下来,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网友:
用水煮一下变软是不是可以掰回来?
你摔机是因为操作问题还是机子失控?我的35#机接收根本没法用,失控问题相当严重

网友:
qq:395504845,來告訴你如何弄

网友:
换主桨横轴。

网友:
gyf  在 2005-7-21 09:19 AM 发表:

用水煮一下变软是不是可以掰回来?
你摔机是因为操作问题还是机子失控?我的35#机接收根本没法用,失控问题相当严重

看了你在留言版的投诉,深表同情!!
还有关于你的充电器有问题是咋回事!我用的AKE-S400也有问题了,充不进去电,你的是这型号吗?

网友:
把另一边的大浆夹也拆下来,然后用两把扳手反向一拧两个横轴螺母就可以拆下来了!横轴拆下来之后用锤子敲直就可也再用了!

[ Last edited by njvincent on 2005-7-21 at 17:00 ]

楼主:
谢谢9楼的.6楼的兄弟,我现在没办法用QQ,等回国就好了.谢谢先!!

网友:
把另一边的大浆夹也拆下来,然后用两把扳手反向一拧两个横轴螺母就可以拆下来了!横轴拆下来之后用锤子敲直就可也再用了!

[ Last edited by njvincent on 2005-7-21 at 17:00 ]

njvincent

横轴的钱还是不要省了,锤子毕竟不能敲的很直,如果差一点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这点差别反应在告诉旋转的大桨上将是动力的损耗和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