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可以用在直升机上吗?

楼主(2005-07-21):
请问各位高手:
这东西可以用在直升机上吗?
-----------PA-2飞行稳定仪-----------

楼主:
听说这东西还要用什么缓冲器,小弟有些疑惑。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讲讲...

网友A:
fma红外自动平衡仪才要缓冲器吧
这个pa-2好像也是光学原理 检测几个方向的亮度差 看过以前别人的帖子说不能用于直升机
有种三轴陀螺仪可以用在直升机上,不过据说效果一般 型号好像是gy352

网友B:
GY352是两轴陀螺.我没有用过不过应该和401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从说明书上分析的)

楼主:
嗯...不过那些陀螺仪太贵了,所以打算把这个装在直升机上试试,我总觉得同样是两轴的平衡仪,应该不分什么固定翼和直升机吧?反正只要平衡了就行呗.....

网友C:
PA-2和GY352都不是直升机能用的,还是别试了.

网友D: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