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

楼主(2005-07-21):
无刷电调启动时发出的be be 声哪里来得?
电机和电调上都找不到发声元件啊
难道是高频电压震动磁铁发出的?

网友:
你那还有段音乐呢
是不是和弦的我没听出来

网友:
是电机发出的,好象磁力越大声音就越大。

楼主:
跟电流和电压都有关系
问题是,电机里没找到扬声部件啊

网友:
但事实它的确能发声,在说,扬声器不见得就一定得作成我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形状啊。你把有磁铁的部分拿出来他就不叫拉

楼主:
所以我问
难道是高频电压震动磁铁发出的?
但是没见过这样的技术文章啊
还有,直接驱cd电机也会有声音,那可是胶装磁铁啊,也能发声?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7-21 at 17:35 ]

网友:
干吗非要是磁铁震动发声呀!
只要是固定转子的轴承有一点间隙,转子就可以震动或抖动,就可已出声音啦。

楼主:
问题,那种声音绝对不是两种不同物质碰撞的声音,而且碰撞不可能每次发出的声音一样。手里的这只
eleBH直升机版无刷电调,居然可以发出5,6种不同的声音。
厂家能不能开发一下,飞行过程中也能奏音乐,呵呵
mp3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想不到还有不少人想不明白。扬声器的主要部件是什么?线圈和磁铁!电机里不正好有这两个部件吗?所以能发声有什么稀奇的?
要播放歌曲也不是很难的事,这是因为没有振膜,所以出来的声音很小。所以播放“嘟嘟”这类频率较高的声音更容易听到。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7-21 09:33 PM 发表:

这么简单的问题想不到还有不少人想不明白。扬声器的主要部件是什么?线圈和磁铁!电机里不正好有这两个部件吗?所以能发声有什么稀奇的?
要播放歌曲也不是很难的事,这是因为没有振膜,所以出来的声音很小。所以 ...

网友A:
是高频磁场震动磁铁

网友:
楼主拿玩具电机试一下,接在收音机喇叭线上就可以当个耳机听

楼主: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7-22 at 23:58 ]

网友:
我10多岁时把玩具上的小电机接在电视音频上本以为电机会转起来.
可没想到电机里竟然说话了!!!
郁闷....

网友:
倒也说得是

网友:
無刷電調的頻率一般在8-10k左右, 作用在電機上當然會有聲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高频磁场震动磁铁

沒錯,就是這樣,投您一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调启动时发出的be be 声哪里来得?
电机和电调上都找不到发声元件啊
难道是高频电压震动磁铁发出的?

-----------------------
发声的就是电机

网友(2006-01-31):
电机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