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的太惨了!

楼主(2005-07-21):
刚买的小龙昨天去飞,开始的时候还飞的很稳.可是突然小龙猛的窜到4米的高度我赶紧收一点油,可小龙又猛的掉了下来我又加了点油.可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只听砰的一声摔到地上.我赶紧跑过去一看小龙摔的不成样子了检查了一下摔机的原因原来是螺距舵机的螺丝没上咳摔的怨啊清点了一下共损失了:315木浆  碳纤尾管 水平尾翼固定坐 HS56尾舵机(齿扫了 耳朵掉了 应该可以修上)还有 大齿 主轴 平衡翼 平衡翼轴 尾波箱惨啊!

楼主:
一个不留神共损失了$720大洋!

网友:
跟我上次在測試一台機子一樣.所有舵機擺臂螺絲都沒鎖.結果情況跟您差不多.還是小心一點好阿.
慰問一下.....

网友:
xh  在 2005-7-21 12:50 PM 发表:

刚买的小龙昨天去飞,开始的时候还飞的很稳.可是突然小龙猛的窜到4米的高度我赶紧收一点油,可小龙又猛的掉了下来我又加了点油.可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只听砰的一声摔到地上:em25 ...

比我还惨!!!!

慰问!!!

网友:
安慰你一下  上次我也和你一样 螺丝没上胶固定 同一油门 机机就一上一下的 5秒钟就pass了 还好打了一副大桨 马上弄胶固定了 现在机机就很稳了 一定注意呀

网友:
慰問一下.....

网友:
舵机的螺丝也要上胶吗?502?

网友:
俺上回尾舵机舵角片的螺丝也没上,就切到idel模式翻呀翻,下来才发现,幸亏没事,想起来就后怕~~~

网友:
晕,楼主是我看到摔得最厉害的一架了,同情一下。。。

网友:
慰问中
飞机上天前的例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问题请务必小心

网友:
深表同情,好象楼主是玩船模的吧!怎么改玩电直了?

楼主:
iceman  在 2005-7-21 07:26 PM 发表:

深表同情,好象楼主是玩船模的吧!怎么改玩电直了?

是的 我现在也偶尔玩一下,不过看亚拓不错所以也感谢各位模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
我玩e-sky outdoor 再怎么摔每次不超过30元,20米高都摔过,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