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起飞时会象电直一样向左侧滑吗?

楼主(2005-07-21):
油直起飞时会象电直一样向左侧滑吗?

网友A:
一样会向左,原理我记不清了。

网友B:
是由于大浆的扭距和尾浆的平衡反扭具共同作用造成的.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我挑了油门联动,啥事没

网友D:
我挑了油门联动,啥事没
兄弟,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E:
要看你的大桨是按什么方向转的,如果顺时针,就是会向左滑的。

网友F:
....
主旋翼本身产生的旋转气流不会使飞机侧滑,但却产生了使飞机旋转的扭矩,而尾旋的介入虽克服了主桨产生的扭矩,但却打破了主桨稳定(不侧滑)的平衡.....
....

网友F:
而且七层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