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怎么可能?!

楼主(2005-07-21):
磨合46的
发动机
居然把4mm的铜轴跑断了。
是从万向节与轴的连接处的螺纹那断的,请问各位断在万向节里的那段怎么弄出来?

网友A:
还没领教油动的动力呢 ......90级机 6MM 钢轴都打 断了....

网友A:
把铜轴换成 钢轴 就可以~ 通常都是万向节 球头那里断..

楼主:
多谢指教。可是钢轴不好套扣呀。

网友B:
用电钻,钻出来!

楼主:
那会不会把螺纹也打掉?

网友C:
那就是技术

楼主:
可以传授以下吗?

楼主:
打算换根不锈钢的,看它还断!

楼主:
轴换好了,不锈钢的。就等试航了。

网友D:
发动机的力量不能小看啊。。。。哈哈

楼主:
可是船跑得并不是很快!?。。。。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