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关于无刷电调的定速功能,

楼主(2005-07-21):
我想知道所谓的定速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定什么的速?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个功能是否非常关键?设置是否复杂??期待各位大哥的指教,谢谢!

网友A:
据我了解,定速情况下完全靠螺距实现升降,控制上可能更加困难一些,所以基本用不到。另外,即便你的电调支持这个功能,还要看你的电池吃不吃得消。

网友B:
电调的定速功能应该是和油机上面的GV-1类似,飞3D特技时候自动维持主旋翼的转速,比如翻转的时候,电调侦测到转速降低,会自动补油,XTR模拟器里直升机特性有一项“转速控制”,就是模拟这个,你可以关掉体会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定速功能做得好的无刷电调还没几个,即使标了,也不一定敢开启 :P

楼主:
哦,谢谢呀。这么说应该是使螺旋桨维持某一转速值的功能了。

网友C:
原理就和汽车上的定速巡航功能一样,把机器的速度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