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加铁环

楼主(2005-07-21):
各位老大:有人用过电调上加铁环吗?效果如何?我的小龙在旋停中偶尔抖一下,每次飞行中都出现过。

网友A:
哪不是铁的,是磁环

网友B:
是磁环,作用是减少干扰!

网友C:
但必须注意高频磁环与低频磁环的区别使用,象电机与电调这种干拢应该选择低频的,否则犹如没有使用一样,只会增加得量.最准确的办法就是在坏掉的开关电源(如电脑的电源\电视机的电源等)拆一个使用.

楼主:
qrdt:你好!
再请教一下,废旧电脑主板或现卡上的磁环能不能用,?谢谢!

楼主:
不过电源里的磁环太大了,主板上的要小一些.不知道作用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