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飛機的定義是什麼??

楼主(2005-07-21):
是不是可番抖, 旋轉的就是3d機??

网友A:
3D机啊?我用通俗一点的说法吧:可以同时做失速类动作、滚转类动作、螺旋类动作等的飞机可以称为3D机。

楼主:
那翼龍運動版算幾d?
T-34呢?

网友B:
这些都不算是3D
一般可以玩悬停 失速动作的就是3D
你仔细观察``3D鸡的结构造型和一般飞机是有很大差别``的``
T-34 和 翼龙 都不可以玩不出``悬停只类的动作```
不3D鸡!!!!!!!!!!!!!!!!!!!!!!!!!!!!!!

网友A:
翼龙是练习机
T-34是像真机

网友B:
楼主是新手要分清楚飞机的机型```
不要搞错

网友C:
机种不同,飞出来的效果就有大大的不同哦。

网友C:
楼主是新人的话,建议还是从练习机开始吧;新手玩 3D 会很不适应的,因为 3D 的舵面大,做出来的动作会很突然,新手很难适应。

楼主:
T-34 跟小旋風的結構很像的 , 都是主副翼3舵機結構, 為什麼不可以飛3d呢?

网友D:
舵面小.浮力小.当然推重比小.当然不行了

楼主:
為什麼有的3d副翼只用一個舵機, 有的用2個, 那一個的3d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