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样的(涡喷~脉冲)

楼主(2005-07-21):
这是我自己画的~~
点火器就用摩托车的火花塞..一个 喷油的 也一跟管 ( 喷油管多一点会更好吗? )
[ Last edited by san81 on 2005-7-21 at 22:27 ]

楼主:
我想象中的 进气滴 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

楼主:
增加压的就用这了.套个三四个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到是说说看啊?给点意见啊

网友A:
拜托你的图能是能稍微精确点,实在不行,用画图板画出来也将就嘛

楼主:
菜鸟嘛~ 燃烧室不加这个行吗? 就直接在里面烧....

网友B:
较小的交变应力远比较大的相对稳定的应力给材料带来的破坏大,因此这个设计中,先不说压气机,涡轮和轴在可接受的重量内可能很难保证强度。

网友C(2005-09-08):
加这么多增压的压气轮干吗啊?你要做轴流的?楼主能不能提供更多的数据

网友D:
我只说一点(头象怎么用?)增压叶片结构不对

网友E:
若论单级压力,轴流的远远不如离心的,你弄那么多级,不如搞一个类似米格15发动机的那种离心的压气机.....

网友F:
不行的,你能想象轴承在几百度高温中怎么工作吗,这样的结构在初中时就想到过,后来去上网查了下资料就知道不行的啦,还有DIY涡喷基本上就用离心压气机了,轴流的太复杂,因为一个不够要几级,还要加定子,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

网友G(2005-10-25):
油直接喷入怎么跟空气混合呢?

网友:
轴流的要至少三级 效率没离心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