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7.4V锂聚怎样改平衡充呢?

楼主(2005-07-21):
ELE7.4V锂聚怎样改平衡充呢?

网友:
电池中间抽头

网友:
把电池的焊片拉出来!

网友:
这个好改,加一个中间抽头就可以了,另外你还要有双充电器才行。

楼主:
加了抽头后电池保护板就不起作用了吧?会不会过充哦?

网友:
小龙  在 2005-7-22 10:41 PM 发表:

加了抽头后电池保护板就不起作用了吧?会不会过充哦?

里面都没有保护板

网友(2005-12-01):
那4根平衡充的线应该怎么接呢?只接3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