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稳定性比油机差很多吗?

楼主(2005-07-22):
我现在在G2里练习,发现450比油机的稳定性差,而且打舵也不如油机反应快。当然其他的电直感觉又比450差了不少

请问各位G2里反映的实际情况吗?实际的飞机比G2里飞着容易还是更难?如果是实际情况的话,我都不敢买电直了。

网友:
不要完全相信模拟器
和实物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
我450x和油直都有
感觉稳定性上450确实比油直差不少 尤其是抗风性
灵活性差不多 油直重一些 惯性大 但是也挺灵敏的

楼主:
那我在G2里油直可以四面悬停了,但换到电直,包括450就不行。没法控制,弄得我怕怕。

青年你觉得现实中的电直有G2中的油直好飞吗?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7-22 13:56 发表:

我450x和油直都有
感觉稳定性上450确实比油直差不少 尤其是抗风性
灵活性差不多 油直重一些 惯性大 但是也挺灵敏的

那你现在偏爱哪个啊?

网友:
飞机越大越稳定
油机和电机如果是同级别的话是一样稳定的
不过现在因电直都是相当于15级的油机
所以抗风性能就会差点了
但是动力性方面450XL绝对不输给50的油机
这个是我们上海几位油点都飞的飞友给他的评价
所以如果说差的话450XL唯一输给油机的是抗风性能
但是带给你的动力性、便利性就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了

网友:
oul  在 2005-7-22 09:44 PM 发表:

那我在G2里油直可以四面悬停了,但换到电直,包括450就不行。没法控制,弄得我怕怕。

青年你觉得现实中的电直有G2中的油直好飞吗?

现实中我觉得油直比电直好飞!特稳,而且看的清楚,可控性不错
亚拓飞的稍微远点就看不清姿态了,有风的时候更悬
现在我主飞油直,听着发动机的声音,看着天空中尾烟画出的轨迹,过瘾!
平时手痒了就拿出小电龙下楼爽一圈

网友:
青年我们上海的450XL可是在2-30米高空照样做动作
没有任何看不清的情况至于抗风性能
6级风以下450XL全可以接受超过就免了

网友:
今天拿雷虎50悬停了半箱油,真的很爽,很有气势,而且感觉要比450等电直要稳得多。用的是OS的发动机,发动机的响应比我想象的得要快(一直以为油直的油门响应要比电动的慢得多)。

网友:
hyf_lj  在 2005-7-22 11:55 PM 发表:

青年我们上海的450XL可是在2-30米高空照样做动作
没有任何看不清的情况至于抗风性能
6级风以下450XL全可以接受超过就免了

这有点抬杠了吧 油直比电直看的更清楚抗风性能更好 尺寸和重量在那摆着呢

网友:
可能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是指飞机在可视范围内的情况下
辨别姿态和飞行状况都可以很好的掌握
当然两者的体积差那么多
在同样高度肯定是450的看上去小了

至于抗风性能我前面也说了同等级的飞机比较的话
电不差于油
但是现在450的飞机要和30级甚至更高级别的飞机比较的话
就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了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7-22 11:33 PM 发表:

现实中我觉得油直比电直好飞!特稳,而且看的清楚,可控性不错
亚拓飞的稍微远点就看不清姿态了,有风的时候更悬
现在我主飞油直,听着发动机的声音,看着天空中尾烟画出的轨迹,过瘾!
平时手痒了就拿出小电龙 ...

同意!油直还是好玩过电直,光听那发动机的声音就爽吊了!不过,现在找场地就不容易了。这可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newer  在 2005-7-23 12:19 PM 发表:

同意!油直还是好玩过电直,光听那发动机的声音就爽吊了!不过,现在找场地就不容易了。这可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我正在打15级小油直的主意呢 机身比450x大3/1左右 手拉启动 能兼具一部分电直和油直的优点吧

网友:
希望北京青年能拿出使用报告,我也是对15级的来个手拉有兴趣,方便了啊,听说加我要出15级的电油两动的飞机

网友:
问了商家 暂时没货。。。。

网友:
没有可比性

网友:
quick 15没货还是加我没货啊,竟然没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