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DIY雷鸟模拟器线

楼主(2005-07-22):
想自制一根雷鸟3发射的
模拟器
连线,一端是PS/2接口,另一端是COM口,他们之间是怎么对应连接的??请高手赐教.
[ Last edited by hans2000 on 2005-7-24 at 23:30 ]

楼主:
哪位好心人能帮帮忙……

网友A:
荒野村夫做过雷鸟的模拟器连接线。不过,是接在carolbox 的模拟器上面的。
我听说有的连接线做出来,和别的模拟器不支持。你最好把你那个相关的接口的照片贴出来问他。
北京的朋友倒是好办。

网友B:
原配的遥控器不是已经带一根线了吗,我倒需要雷鸟遥控器后面的PS/2插座(连小板子),我想在ESKY上连连接试试。